[讨论] 如何将calibre界面的字体变大?

楼主(2018-10-23):
公司的calibre版本都比较旧,calibre2008的字体稍大,比较正常,
但calibre2010 2013界面的字体就非常小,想问下哪个高人知道这个在哪里设置 ??

网友:
你的字体也够大的
没遇到过这种问题来学习下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问题来学习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为了引起你们的注意!呵呵~

网友:
改分辨率就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种方法不是最好的,不过也是一种方法,谢谢!

网友:
terminal->view->ctrl++ 放大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种方法不行,只能把terminal的窗口增大,但回到calibre窗口还是那么小

楼主:
难道你们用的calibre窗口的字体都很大吗?没人遇到这种问题?

网友(2020-04-10):
字体太大不会觉得难受吗

网友:
只会调calibre rve的界面的字体

setup option  --》Miscellaneous--》Font Size

网友:
也想知道 怎么调节caliber 界面字体大小

网友D(2020-12-17):
在calibre中点击setup-->session,在里面修改font size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calibre中点击setup-->session,在里面修改font size就可以了

这个设置只能改RVE的啊,其他的界面还是一样的不变

网友E:
也可以在ciw窗口输入字符命令hisetFont ("label" ?size 18)
hisetFont ("ciw" ?size 18)
hisetFont ("text" ?size 18)
这样就可以啦

网友(2021-03-10):
hiSetFont("ciw" ?name "Carlito" ?size 18)
hiSetFont("label" ?name "roman" ?size 18)

网友:
CIW下敲
hiSetFont("label" ?size 15)
15是设置的大小可自行改变

网友F(2022-03-23):
引用 网友E:
也可以在ciw窗口输入字符命令hisetFont ("label" ?size 18)
hisetFont ("ciw" ?size 18)
hisetFont ("tex ...

这个可以改变virtuoso界面的额字体大小
不能改变calibre界面的字体大小

网友(2024-06-12):
引用 网友F:
这个可以改变virtuoso界面的额字体大小
不能改变calibre界面的字体大小

请问找到办法了么?

网友:
hiSetFont("ciw" ?size 12)
       hiSetFont("label" ?name "Open Sans" ?size 12)
       hiSetFont("text" ?name "Open Sans" ?size 12)

网友(2025-10-27):
引用 网友D:
在calibre中点击setup-->session,在里面修改font size就可以了

为什么我2021的都没有这个session选项,有别的办法吗?
我哭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