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标准单元库.lib中参数说明

楼主(2018-10-23):
各位有没有对标准单元库了解比较深的,我请问下各位,标准单元库的.lib文件中的internal power是怎么生成的?它指的好像是内部的直流通路功耗。在用write_datebase把数据写成txt文件时,发现给出的这个internal switching power的单位是PJ.有人知道是怎么算的吗?请大佬帮忙解决解决!

网友:
回复 楼主:

Internal power 的单位的确是J,而不是W。工具分析电路的功耗是计算信号翻转的次数,lib里面的internal power查找表标准是单元翻转一次所消耗的能量,所以也成为功耗。

网友A:
回复 网友A:

网友:
想了解单元库的话推荐两个文档:
Library Compiler 的UserGuide: 着重讲Liberty格式单元库的语法。
Siliconsmart 的UserGuide: 讲单元库的表征化流程,可以学习库里面的数据是如何提取得到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用心感谢您的详细解答。我在用Liberate做library的特征化,对这个switching and hidden power参数比较疑惑是怎么求得,记有详细database的文档就给出了pJ的单位,让人比较误解。我后来让它生成power info记录文件,得到了下面的计算公式:(1) A: Rise > Z:Rise
* Cell=ND2M0R_st Pin=Z RelatedPin=A RelatedPGPin=VDD Type=combinational Direction=rise_transition When= Deck= Vector_space=FxR Vector_used=110
    - Leakage_state =
    - Leakage_value =
    - Raw_equation  = ((((-Q(VDD))*(VDD(VDD)-GND(GND))*0.5)*2.0-((((Cload(Z)*(_ecsmRailVdd - _ecsmRailGnd))*(_ecsmRailVdd - _ecsmRailGnd)*0.5)*2.0))))/capacitance_unit

    - Eval_equation = ((((1.45894e-11)*(0.3-0)*0.5)*2.0-((((1e-15*(0.299988-0.000185172))*(0.299988-0.000185172)*0.5)*2.0))))/1e-12
    - Value         = 4.37673

(A)这个公式跟您给我展示的类似,区别就是这里面没有显示减去leakage的那一项。然后这个结果给出的单位就是pJ。我感觉后面除去了电容单位,怎么就成了pJ了呐?
(B)还有一点,上面公式中的那个2,命令里设置了,不考虑VSS端功耗,他给的结果就是都乘以了2,事实上,即使考虑VSS,这个结果是为0的,怎么会在不考虑是乘以2呐,比较疑惑。
pin_based_power:
If disabled (mode 0) only the power in the power supplies (Vdd's) is monitored.. The VSS power will not be output when using pin_based_power 0.

结果记录:
(2)当考虑VSS端功耗时:
* Cell=ND2M0R_st Pin=Z RelatedPin=A RelatedPGPin=GND Type=combinational Direction=rise_transition When= Deck= Vector_space=FxR Vector_used=110
    - Leakage_state =
    - Leakage_value =
    - Raw_equation  = (Q(GND)*(VDD(VDD)-GND(GND))*0.5)/capacitance_unit

    - Eval_equation = (0*(0.3-0)*0.5)/1e-12
    - Value         = 0

* Cell=ND2M0R_st Pin=Z RelatedPin=A RelatedPGPin=VDD Type=combinational Direction=rise_transition When= Deck= Vector_space=FxR Vector_used=110
    - Leakage_state =
    - Leakage_value =
    - Raw_equation  = (((-Q(VDD))*(VDD(VDD)-GND(GND))*0.5-(((Cload(Z)*(_ecsmRailVdd - _ecsmRailGnd))*(_ecsmRailVdd - _ecsmRailGnd)*0.5))))/capacitance_unit

    - Eval_equation = (((1.45894e-11)*(0.3-0)*0.5-(((1e-15*(0.299988-0.000185172))*(0.299988-0.000185172)*0.5))))/1e-12
    - Value         = 2.18836

最后结果:

hidden 和switch power一样,都是在不考虑vss时,结果会是考虑的2倍。

如果大佬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请您指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关于(A),你的公式里除的是capacitance_unit,不是capacitance。capacitance是由单位的,但capacitance_unit没有单位,就是一个数字(1e-12),除以capacitance_unit的目的就是把最终结果的单位(J)转换成(pJ)。关于(B),建议VDD, VSS都考虑。至于没考虑VSS时公式里为什么乘以2,我不清楚,我没用过Liberate,你可以查看liberate的文档。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原来那个pJ是这样来的啊,多谢了,我一直以为里面人家那个Q=(C*V)中 的C就是给的单位是pf,因为.lib里面也有定义这样的单位,然后除以电容单位1e-12,这样power就变成了标准单位J了。真是多谢啦!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可以再请教您一个问题吗?就是标准单元里面delay arc和power arc中template中有两个参数,分别是input net transition,另一个是total_output_net_capacitance,我想知道这个foundry是怎么确定这两个值呐。(1)template中定义delay 和power arc是这样的:
define_template -type delay \
         -index_1 { 4.1 9.9 12.9 21.3 30.2 45.3  92.4 186.6 375.1 } \
         -index_2 {0.00031 0.00057 0.00085 0.00108 0.00152 0.0021 0.00414 0.00822 0.01639} \
         delay_template_7x7_6

define_template -type power \
         -index_1 { 4.1 9.9 12.9 21.3 30.2 45.3  92.4 186.6 375.1 } \
         -index_2 {0.00031 0.00057 0.00085 0.00108 0.00152 0.0021 0.00414 0.00822 0.01639} \
         power_template_7x7_6

(2)lib中显示这样的
  lu_table_template (delay_template_7x7_11) {
    variable_1 : input_net_transition;
    variable_2 : total_output_net_capacitance;
    index_1 ("0.002, 0.0179736, 0.0740444, 0.18112, 0.347938, 0.582002, 0.89");
    index_2 ("0.001, 0.00119591, 0.00188358, 0.0031968, 0.00524272, 0.00811339, 0.0118908");

  power_lut_template (power_template_7x7_11) {
    variable_1 : input_transition_time;
    variable_2 : total_output_net_capacitance;
    index_1 ("0.002, 0.0179736, 0.0740444, 0.18112, 0.347938, 0.582002, 0.89");
    index_2 ("0.001, 0.00119591, 0.00188358, 0.0031968, 0.00524272, 0.00811339, 0.0118908");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只需要确定min_transition, max transition, min_capacitance, max_capacitance. 其他索引值可以通过插值得到。min_transition/min_capacitance对电路的影响不大,主要考虑max_transition和max_capacitance。
首先确定max_transition,如果characterize的PVT和foundry提供的一样,可以直接使用foundry提供的max_transition。如果你在
新的PVT下characterize,那么max_transition的设置可能和设计的电路有关了。一般会和时钟的频率有关,比如不得大于时钟周期的20%或30%,这个没有固定的标准值。一般一个Library里面单元的pin的max_transition一样,另外由于clock信号的max_transition要严格,因此跟时序单元的clock pin相关的max_transition会设成一半的值。
不同单元的驱动能力不同,因此max_capacitance不同。工具可以自动去设置这个值(我之前用的siliconsmart就是这样的),原则是:仿真单元,不断加大output_load,知道output_transition等于max_transition,那么该output_load就是max_capacitance.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解答。我还有一点疑惑,(1)首先是如果只是设置好了min transition和max transition,让library自动插入,那么就是在template中不用再设置index变量了吗?
(2)您说max transition不得对于于时钟周期的20%或30%,如果我的是反相器等组合单元,没有时钟,应该怎么考虑。还是说,指的是set_var sim_estimate_duration 0set_var sim_duration 4000e-9,这两个命令设置的仿真时间?
(3)关于max capacitance ,您说仿真单元,不断加大output_load,直到output_transition等于max_transition,这个是要做hspice仿真,还是怎么仿?怎么去测这个output_transition呐?

希望大神有时间,可以再给解答一下,真是非常感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之前用的工具是siliconsmart,对于(1)(3)我只需要在一个配置文件中设置即可,我不知道liberate是怎么设置的。对于(2),我说的时钟周期是你这套库被用来做综合的电路的时钟,不是某个单元。如果你实在不知道怎么确定max_transition,你可以去问将来这套库的使用者,看他们对max_transition有什么需求。另外你使用的是Liberate,你可以多读几遍user guide,这样肯定对你有帮助。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非常感谢您了!我再仔细看看user manual。

网友(2018-12-14):
高级回答

网友(2020-09-16):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A:

请问这是什么书上看到的内容啊?

网友(2023-07-07):
问答值得收藏,mark

网友(2024-12-26):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只需要确定min_transition, max transition, min_capacitance, max_capacitance. 其他索 ...

学到了,还想请教下,请问foundary是如何确定max_transi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