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ncverilog带SDF后仿反标delay的问题?

楼主(2018-10-24):
请教用ncverilog带SDF后仿反标delay的问题,感觉仿真结果里cell delay的值并不是SDF中的delay值0.496ns,反而是用了标准单元库里specify内定义的Unit delay 1.0ns,如下图所示。请问需要加什么参数才能让sdf内的delay值起效果么?

SDF中的内容:
(CELL
  (CELLTYPE "DLY2X1")
  (INSTANCE CKGen/CTSBUFX1_G1B23I1)
  (DELAY
    (ABSOLUTE
    (IOPATH A Y (0.211::0.490) (0.210::0.496))
    )
  )
)

标准单元库内CELL的定义:
`timescale 1ns/1ps
`celldefine
module DLY2X1 (Y, A);
output Y;
input A;
  buf I0(Y, A);
specify
(A => Y) = (1.0,1.0);
endspecify
endmodule // DLY2X1
`endcelldefine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看一下你的makefile,是否有+annotate_sdf,用于区别是否加入sdf文件

网友:
也可以看一下编译LOG里面是否有反标成功的语句。类似“SDF statistic:”、“Annotated”等关键词,可以搜索一下。如果没有,说不定是没有反标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之前makefile里没有加+annotate_sdf;加了后仿真结果一样,仿真结果还是1ns unit的delay;

楼主:
回复 网友B:

Log资料里Annotation说明如下,虽然只有88.56%的反标率,但至少大部分应该都反标成功了!

Annotation completed with 0 Errors and 1133 Warnings

SDF statistics: No. of Pathdelays = 60261  Annotated = 88.56% -- No. of Tchecks = 15411  Annotated = 0.00%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的makefile在中的timescale 1ns/ps有没有加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testbench和.v里都有加 `timescale 1ns/1ps 了,makefile里不需要特别加了吧?

网友:
要是实在没头绪,可以根据你发现stdcell使用的是1.0ns的地方所在的instance,去编译log里面找找有没有这个地方报反标不成功的告警。如果反标不成功,LOG里面应该有告警的。万一你看的正好是那12.2%呢?很难说清。首先排查makefile里面和SDF相关的 选项是不是正确,有没有带上了不进行时序检查的宏?其次再排查编译LOG的反标告警吧。

楼主:
找到原因了!

SDF中的内容如下:
(CELL
  (CELLTYPE "DLY2X1")
  (INSTANCE CKGen/CTSBUFX1_G1B23I1)
  (DELAY
    (ABSOLUTE
    (IOPATH A Y (0.211::0.490) (0.210::0.496))
    )
  )
)
其中min:typ:max 三个scale中typ值是0,在sdf调用时如果不设定,default会调用typ值,所以需要特别说明要调用max,sdf调用改为如下格式就可以正常调用max timing了:
    $sdf_annotate(“DIG.output.max.sdf",DIG,,,"MAXIMUM",,"FROM_MAXIMUM");
注意其中不用的参数一定要加”,“表示分割,这里搞了好久;
系统函数$sdf_annotate 格式说明如下:
$sdf_annotate ('sdf_file'[, module_instance] [,'sdf_configfile'][,'sdf_logfile'][,'mtm_spec'] [,'scale_factors'][,'scale_type']);

网友(2021-08-10):
看懂celldefine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