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pex提取对称电路的R+C+CC寄生参数不一致

楼主(2018-10-24):
最近在用calibre2016 pex提取一个对称结构电路的R+C+CC寄生参数。比如一个二叉树结构,一个buffer在树的根节点,驱动另外两个叶子节点的buffer。两个叶子节点关于根节点完全对称。提取出来的电阻都是对称的,C+CC仿真两个叶子节点的时序也是一致的。但是提R+C+CC的时候,跟节点buffer输出端到两个叶子节点的路径上的C不对称。
请问有人知道这类问题怎么解决吗?
谢谢!

网友:
寄生电容和周围环境有关系,能把不一样位置的layout截图来看看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如图所示中带X的白色方块中心点就是对应的电容。这个是图示。我也对比过网表,确实存在电容不对称的情况。

网友:
回复 网友B:

目前两条支路寄生电容相差多少啊 ,你是需要很精确吗?
从你的图上来看应该不会相差多少哦,如果你需要很精确就将两条支路的走线都加上shielding,将可能存在的差异环境屏蔽掉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容差值不是很大,主要是电容与电阻之间的对应关系不再像电路那样对称。比如理想的对称电路,从源到两个叶子节点的寄生应该一样。
现在提取的电容位置不对称之后,会导致源到两个叶子节点之间其中一边经过一个电阻后驱动一个负载电容,而另外一个支路则是直接驱动负载电容然后再经过一个电阻。
两个电阻和电容都一样,但是连接关系不同。

楼主:
回复 网友C:

网友:
跟工具提取的算法可能是有关系的,这个你可以看一下工具说明,提取不同的参数类型组合,采取的模型可能是不一致的。集总模型和分布式的,看看工具具体采用哪个下面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也怀疑是工具问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