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verilogea编写的DAC 仿真不成功,求指点

楼主(2018-10-24):
这是我编的dac程序,程序应该没有问题,就是编译不成功。我在一个库里面建立的veriloga文本,然后再上面编辑的程序,我想问一下是不是要需要添加veriloga文本路径吗?请大佬指点一下

网友:
不需要添加路径,你这个程序就可以编译。
但你这个程序本身输入输出端口都没有, 而且最后计算vout也是错的应该除256。你定义vd可以直接定义成8bit的,没必要一个个写出来。

楼主:
这是报的错误,请大佬指点  回复 1# jieok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不过我把输入输出端口加进去后还是编译不成功,我把报错贴上来了,报错好像和路径有关系,还是不太懂,帮忙看看吧

网友:
spectre下面编译没有问题的,你用的hspice我就不知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