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 virtuoso仿真模型的添加问题

楼主(2018-10-25):
用服务器做virtuoso仿真的每次打开新的ADE环境都要添加模型   但模型个数很多,有没有方法可以简便一点。

网友:
简单的办法是把所有的model先include到一个文件里,以后只添加一个文件就行了;
复杂的办法是写个skill脚本用callback调用,就一劳永逸了。

网友(2023-10-18):
工艺库里面有libInitCustomExit.il 看看他们怎么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