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初学者遇到的一些问题,望各位不吝赐教!

楼主(2018-10-25):
本人研究生在读,刚开始学习设计LDO,现在处于理论学习和分析阶段,遇到了以下几个问题,希望各位大侠能帮小弟解惑,感谢!
现在我用的工艺主要是tsmc18和tsmc35。其中18工艺电源电压给1.8V,35工艺电源电压给3.3V。

Q1:之前仿真一些小电路,从来没有考虑过电源电压的问题,但是在LDO中供电电压作为输入信号是一个变化量,理论上可以高达5V、8V甚至更高的值,那我想问一下MOS管可以承受的工作电压应该是一个有限值,这两种工艺下应该是多少呢?或者说应该在哪里可以查到这个值呢?

Q2:VDD在做为LDO输入的同时也为EA\BGR等模块的供电电压,当输入电压不再是1.8V或者3.3V时,这些电路还能保持正常的增益或者输出稳定的VREF吗? 在仿真这些模块时应该怎么针对电源电压变化这个问题仿真呢?

网友:
Q1.找PDK工艺的电气参数文档
Q2.在普通情况下:BGR和电源电压没关系。EA的gain也和电源电压没关系。

网友:
这些问题让我想起了读研刚进实验室时的自己。。。用自己的有限知识略微给你科普一下吧。
A1:能工作的最大电压要看PDK里的文档,tsmc的文档还是比较全的,一般都有说明,通常是典型工作电压上浮10%至20%左右,工艺厂能提供可靠性保证。例如0.18工艺的典型工作电压是1.8V,最高工作电压一般2V。典型工作电压,通常可以认为0.18工艺就是1.8V,0.35um就是3.5V,0.5um就是5V,能发现规律了吧?工艺线宽越小,则沟道越短,栅氧也越薄(tox约为最小栅长的1/50),典型工作电压就越低,加过高电压就会有击穿的风险和可能。尽管0.18工艺的MOS管击穿电压一般能到典型电压的5倍以上甚至更高(这些文档tsmc应该也有的,类似于各种情况下的击穿电压分析或失效分析),但没有人会这么设计,也没有人会这么用,设计产品必须要保证可靠性。0.18工艺里一般也有支持3.3V电压工作0.35um的器件,但占用面积会大,一般用在超过0.18um器件工作电压的地方,比如芯片某些输入输出端接口的电压是3.3V的,输入时要用3.3V器件接收一下,再通过电平移位电路(levelshift)转为内部电路的1.8V电压阈值范围;输出时先通过1.8V转3.3V的levelshift转为3.3V器件电压阈值范围再输出,如果需要更高的工作电压,就需要工艺提供更高压的器件,需要特殊加层的工艺,比如0.18umBCD工艺里也有40V器件等等。另外也别迷信仿真结果,0.18um的器件,即使仿真加很高的电压比如从0V扫描到50V也照样有仿真曲线输出,但记住这仅仅是软件而且不具备人工智能,只会根据错误的人为设置机械性地输出并不正确的仿真结果。

网友:
A2:这些确实需要你自己认真去看教材了,比如拉扎维的、艾伦的教材,里边都有讲解。电源电压变化,增益肯定是会变化的,正常设计时增益是与电压成正向变化关系的,设计需要保证在最差条件下(比如最低工作电压)增益仍能满足设计的需求。与电源电压无关的基准倒是可以设计的,说是无关,其实是弱相关而已,是相关性可以忽略不计的相关,可以参考教材。电源抑制比,PSRR,可以自己科普一下,也是设计需要关注的重点之一。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之前设计的一个PMOS输入的二级运放仿真了一下在不同电源电压下的增益,发现增益是随着电源电压增大而下降的。还有提到的PSRR问题,这个是针对固定VDD时在其上叠加小信号测试出的结果吧,和我说的供电电压大范围变化可以理解为一个概念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具体到所用工艺和电路设计,可能会有差别吧,无论正比或反比,应该从原理上分析原因,清楚产生这种结果的机理,这比单单知道结果本身更重要。PSRR与前述电压范围的问题没关系,我自己引入的,勿受困扰。

网友:
1.1X最大应用电压。BV的话,1.8V可以到3V左右,3.3V的可以到5V,6V可以到9V。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嗯,多谢您的指教。帮我这个小菜鸟科普了一波。   那看来在1.8V电压下做带隙基准就应该采用电流模式的结构,输出低于1.2V的基准电压,不然感觉靠近VDD部分的cascode电流镜很难饱和。是应该这样想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1.1*看懂了。  BV是什么,帮小弟科普一下。是一种工艺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嗯,我当时仿真的时候是保持输入共模电压不变,然后只提高VDD电平。我观测了一下各关键节点的DC voltage,发现cs输出端的点位发生了明显的下降,应该是这个原因导致增益有了变化。不过变化也是很小的,大概会浮动2dB。但导致输出点电位下降的原因我目前推测是偏置电路还是和VDD呈弱相关关系的,VDD变化后,偏置电流多多少少有些增加(UGB随着VDD变大而变大),导致OP静态工作点变化,增益变化。但目前还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主要原因。

网友:
1.管子的VDDMAX取决于用哪种器件,按照最保守的可靠性设计是1.1*TYP电压,实际1.8V管子长期给2.2V电压,各种老化、可靠性测试、实际出货使用也没出过问题(smic018某工艺);

2.VDD变化也是设计需要cover的变量之一,就和corner一个意思,设计来保证EA的gain满足需求
仿真的时候在corner的基础上再加上vdd变量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需要根据具体的设计目标选择合适的结构了。1.8V电源做低于1.2V的基准输出不难实现的,拉扎维教材带隙基准那一章的课后习题就有现成的电路举例和参考文献,不再多述了

网友(2024-08-03):
帅哥,你能分享下TCMC0.35工艺库吗?我邮箱409559609@qq.com.可以用其它工艺库和你交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