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PF flow综合时钟和复位信号怎样处理?

楼主(2018-10-25):
在dc中,为了防止时钟和复位信号在dc阶段就产生buffer tree,一般会设置成ideal network,但在多电压flow中,若将时钟和复位信号设置成ideal network,level shifter将不会插入,请问大家是怎样处理的?

楼主:
求大神指导啊,自己顶

网友:
auto_insert_level_shifters_on_clocks和mv_insert_level_shifters_on_ideal_nets了解一下。
如果还不行就-force_shift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设置一下后面那条命令就可以插入level shifter了。再请教一个问题,有一个控制power swtich信号到这个低压模块(由于低压模块代码里面没有这个控制信号为输入,所以dc软件没有自动插level shifter),怎样设置才能让控制power swtich这个控制信号也插入level shifter?
期待您的回复,谢谢

网友:
Create a dedicate L/S stragety to PSW signals, also -force_shift since the PSW can not be seen during synthesis.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回复,能分享一下您引用解释这个upf的资料吗?初次使用upf flow,很多还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