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DC输入什么命令可以提取spef文件

楼主(2018-10-25):
如题,请问DC输入什么命令可以提取spef文件?

网友:
没听过DC可以提啊,我只知道starRC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谢谢。我以前公司就是在DC综合过程中产生的spef文件,看来可能中间使用了其他工具。

网友(2024-06-06):
看DC user guide里面有write_parasitics -output parasitics_file_name,不知道这个能不能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