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XCELL识别不出来

楼主(2018-10-25):
各位大佬,在run Calibre PEX的时候,mom电容已经写进了XCELL,但是finger间的寄生电容还是会被抽取出来
Calibre报出的warning是:
Cell “mom_dsa”  listed in the XCELL file has no devices and will not be extracted as an XCELL
mom_dsa在XCELL中有定义,而且LVS也是过的。。。
有人遇见过类似的问题吗?谢谢

网友:
请问XCELL相关的option打开了吗?
就是那个PEX IDEAL XCELL YES
如果没有解决的话,你去houjs老师的这个帖子里问问,人家是专业的,一定能帮到你
链接如下: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from=notice&tid=680978

网友:
回复 网友A:

表面上看起来你的xcell写的可能有问题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大神回复,有这句了声明,还是会出错。我的XCELL是这么写的:
mom_dsa*    -I
其他还有很多XCELL都能认的出来,只有这一个mom认不出来,郁闷。。。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是应该这样写吗?如下:
//Layout name     Source name
mom_dsa*           mom_dsa*    -I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样啊,其他cell这样写是有效的对吧,那这个MOM cell的名字(layout.sp vs netlist)对得上不?
Layout里面的MOM cell没有打散吧,如果都没有问题还是有错的话那就去我上面发的那个链接帖子里面请教下大师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嗯,这些都没问题,好的,我去看看,多谢哈~

网友(2019-04-30):
请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了,最近也遇到这样的情况

网友(2020-11-19):
thank you for the file

网友C(2021-02-05):
No match found for XCELL name "POR" in file: /project/xcells
上方的 Warning 是怎麼回事 ? 有些subckt 可以 match , 有些無法 match , 差異是什麼?

网友:
引用 网友C:
No match found for XCELL name "POR" in file: /project/xcells
上方的 Warning 是怎麼回事 ? 有些subckt  ...

名字没对上,可以看一下 layout 抽出来的网表,是否也是这个名字,有的时候会自动命名成另外的名字

网友(2022-11-21):
我最近也遇到这个问题,请大佬指点。

网友(2023-08-01):
stream out会对mom pcell进行重命名,或者第一步执行没有加hce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