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怎么画出一个有多排Contact的Guardring

楼主(2018-10-25):
请教:怎么画出一个有多排Contact的Guardring,这种画法是否只有编辑ASCII中代码,然后导入来实现,代码怎么写啊?

楼主:
需要在ASCII文件中编写代码完成,然后导入进去,但是代码怎么写啊?

网友:
pdk自带的不就可以么,产生guardring的时候设置下cont数量和位置就好了

网友:
Multipart Path不就可以吗。。。PDK没有,自己做一个也很简单的

网友:
pdk内是有的,默认数量是1,可以修改

网友:
改tf也可以

网友A:
回复 网友B:

    Multipat path出来的只有一排cont吧 怎么调成两条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自己做一个两排三排的,也可以在PDK的基础上修改也行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Shift+g,都是自带的,你试一下,不过要自己设置参数

网友:
shif+g后怎样设置参数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https://www.icstudy.cn/article/detail/8
步骤:ctrl+G F3 点subpart  所有的都设置好之后  点save template 把ASCII file 找个路径存放    以后所有类型的MPP都可以在这个.il文件的基础上改动,改好load 即可。

网友(2020-04-21):
同意4楼说法,multipath自己做,很简单的,一排于多排的差别在于seperation这个参数的设置不一样上面,首先去design rule 查看下CT AA 的最小规则,然后用Guardring的高级选项里面设置off sunpath 、enclosure subpath 、subretangle这几个参数即可,就是一环扣一环的结果,总的原则是follow the design rule 然后自己去算下就好了,过程稍显繁琐,慢慢研究吧,论坛上资料挺多的,都找来学习一下,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去设置seperation这个参数,在subretangle里头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