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 压力对基准的影响

楼主(2018-10-25):
如题,测一颗SOT封装的IC上的亚阈值型基准+空载ldo的2.04V输出时,发现(1)用飞科热吹风最大档靠近芯片吹几秒 电压会急剧下降然后缓慢恢复,(2)用手指按压芯片,电压也会下降几百mV再缓慢恢复,
(3) 本来上午和下午测得的电压只相差1~2mV,经过(1)(2)处理后2.04V电压只能恢复到2.03V了
求教两个问题
(1)书上是有讲应力对基准电压的影响,但针对的是封装应力,还和晶格的方向有关,但封装好的芯片(SOT)还会受外部压力的影响吗?
(2)芯片是被我损坏了才会有10mV这么大的误差吗,那这种封装是不是不太靠谱,不能施加外力?

网友:
电吹风和手指按压实际上起作用的应该还是温度,有条件的话测一下芯片表面温度,结合封装热阻算一下芯片内部的温度。

网友:
主要是温度。
经过高温后,塑料封装压力也有点变化,对BJT特性有轻微影响。

网友:
回复 楼主:

   Hi ,
首先高温仿真+corner要确定没有这么大变化,例如85°和125°时;
其次如你所说可能封装打线是最大嫌疑,可能是不是打线的力度过大或者打线弧度过小,进而导致bonding wire容易受温度和形变的影响,并将其传导到芯片表面?

最后焊接问题要排除一下,例如芯片散热片是不是平整等。

只是纯粹探讨,一家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