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问ICC和encounter/innovus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2018-10-25):
ICC是S家的,encounter是C家的,innovus是其进阶版,但是两家的工具有什么大的区别吗?

网友:
本质上没有区别,都是PnR工具。具体在内部引擎,命令,performance,某些feature等方面肯定会有区别的。另外Innovus的价格似乎比ICC低。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感觉innovus用的好像多一点

网友(2020-09-10):
不应该是ICC用的多一点吗

网友B(2022-07-19):
不应该是ICC用的多一点吗,身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应该是ICC用的多一点吗,身边

谁还高兴用icc这么古老的工具啊,drv控制的稀烂,invs香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