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工艺多地问题的解决

楼主(2018-10-25):
有谁知道,smic工艺有两个地电位的时候可以使用哪个层次做区分开?

网友:
用subd画一个path线围起来就好了

网友:
用SUBD的path线围起来就好了

网友:
用SUBD的path环围起来就好了

网友:
SUBD的path环围起来就好

网友:
在lvs commandfile里找一下啊,SIMC的工艺用的少,记不清叫啥了

例如T40的里面会有这样的描述:
LAYER PSUB2 111 // dummy layer for isolation power domains of PW

网友:
去查LVS commandfile,里面会告诉你,我本来给你举了个T40的例子,结果给我来个需要审核再显示,不知道都到猴年马月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已解决!

网友(2023-10-18):
借楼主的地盘问一个问题,请问各位大佬,不同的地,工艺厂是怎么制作呢?也没有深n阱做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