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输出摆幅的疑惑

楼主(2018-10-25):
各位,输出摆幅对于放大器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呢?为何要追求比较高的输出摆幅呢?另外一个疑惑很久的问题:对于一个固定结构的放大器,输出的信号摆幅难道不是由输入信号决定的吗?就像最普通的有源负载单级共源放大器(以NMOS为输入),它的输出摆幅为什么就可以说是全摆幅?

网友:
其实追求的是无失真的最大摆幅,一般摆幅大了容易产生失真。

网友:
摆幅大了容易产生失真

网友:
你输入大了输出难道还是线性的吗?放大器只有在某个输入范围才能做到线性,提高输出摆幅指的就是提高放大器的线性度

网友:
提高不失真最大摆幅是可以提高信噪比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嗯,谢谢你的指点。   按照需要保持线性放大的说法,输出级如果是CS放大器是无法实现rail-to-rail的全摆幅输出的,输出摆幅应该为VDD-2Δ,对吗?那sansen书中写的这句话我就有点难以理解了(图片中黄色标注处)

如何实现轨到轨输出?

如何实现轨到轨输出?
,如果输出级有管子进入非饱和区,虽然整体增益依旧很高,这也能叫线性放大?

网友:
你问得很对,答案是运放都是用在反馈系统中的,运放本身的非线性会被loop gain压制。
只要运放能维持高gain就可以,所以才有那段话里的最后一句。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

网友(2019-11-02):
我也是理解成摆辐需要让管子都在饱和区(包括很多书计算ICMR的时候也是假定所有管子在饱和区)
但是图片里的意思是第二级即便有M12进入线性区,但第一级仍保留有有效增益去抑制非线性

网友(2021-10-09):
我是这么理解的。
Folded Cascode 的增益应该是要远大于第二级的增益的。第二级的增益对整个系统的增益影响不大,第二级的失真也应该是影响不大的,所以第二级的失真能够被第一级的增益给弱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