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sex、casez、case如何使用

楼主(2018-10-25):
有大神帮忙看看这个题目吗?

casex的真值表,上面的程序不是会报错吗?  ADDRESS = 5’b0x000;这里面的x既可以是0页可以是1

看不懂答案为什么是这样?

网友:
case,casex,casez都是按照顺序执行的,你的这个第一个条件满足便按照第一条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懂了,谢谢哦

网友(2019-04-13):
实际设计电路中,只有case一个能用,其它两个最好别用。

网友(2019-05-17):
用用case 就好,casex和casez最好别用,我也没见过谁用过这两个

网友(2019-08-09):
一般企业里的FPGA设计规范,除了case,是不允许使用另外两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