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版图vdd低于原理图vdd,衬底与vdd相连却不相等是为什么?

楼主(2018-10-25):
版图部分

版图部分

原理图部分

原理图部分
   做的LDO,加通孔增金属宽度都不管用,衬底和电压是相连的不知道为啥还不一样,

网友:
什么工艺啊,如果加宽金属和通孔没用的话你试试把你的nwell拉大一点,弄个完整的nring,nwell别搞成锯齿状,小工艺因为这个nwell的问题会引入WPE问题

网友:
等着看答案

网友:
听2楼的,这版图看的我强迫症都要出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90nm工艺,我去试试 。。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行啊。。。没变化啊  ,这么搞的对不对,有事耽误了 晚上才弄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