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将lvs rule 文件的RC_RUN 改为TRUE后报错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8-10-26):
在画一个版图,想提取下寄生参数,看guide文件说的是在用calibre跑LVS前先把lvs rule 中的RC_RUN 后的FALSE 改为TRUE,如图: 1540520486(1).png

但我将其改为TRUE之后跑lvs就报错,如图: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呢?有大佬遇到过这个问题吗?该怎么解决

这是rule文件里826行开始的代码:
LVS Netlist Property mom_ckt l nn mm tm bm
LVS Netlist Property R(rpdif) w l
LVS Netlist Property R(rndif) w l
LVS Netlist Property R(rppo) w l
LVS Netlist Property R(rppo_3t) w l
LVS Netlist Property R(rnpo) w l
LVS Netlist Property R(rnpo_3t) w l
LVS Netlist Property R(rpdifsab) w l
LVS Netlist Property R(rndifsab) w l
LVS Netlist Property R(rpposab) w l
LVS Netlist Property R(rpposab_3t) w l
LVS Netlist Property R(rnposab) w l
LVS Netlist Property R(rnposab_3t) w l

网友A:
回复 楼主:

   如果只是run lvs, 把option 改为false, 如果需要run PEX 抽寄生参数, 在把option改为TRUE.

网友:
提取寄生会不会还需要include几个文件,有的工艺会这样,搜寻下"include"or "inc"试试?

网友:
include 的文件加了没有

后者直接找fab

网友(2020-07-15):
改为大写的TRUE了么

网友(2022-07-25):
楼主 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请问问题有解决吗?

网友:
run xrc是不是应该把“Mask SVDB DIRECTORY "svdb" XRC QUERY "这句打开

网友(2025-06-16):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