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轨到轨运放放大器求助,做过三倍电流镜恒跨导的大牛留步

楼主(2018-10-26):
3倍电流镜结构的轨到轨电路原理图

3倍电流镜结构的轨到轨电路原理图

相信一定有不少大牛做过这种结构了,就是之前的JSSC文章讲的结构,sansen书里也有这种结构,《A Compact Power-Efficicent 3V CMOS Rail-to-Rail Input/Output Operation Amplifier for VLSI Cell Library》里面的结构

我设置电源电压3V,加了一个3倍电流镜,发现4倍电流流过NMOS input pair之后,中间floating Current Source 的电位变了,输出级的栅极电位变了,不是输出中间电位了,这导致一个输出管Vds很小,几百mv,工作在线性区,另一个输出管Vds很大,2.8/9V,工作在饱和区,这样输出增益就降低了一半

vCM=VDD/2时的Floatiing Current source

vCM=VDD/2时的Floatiing Current source
Vcm=Vdd/2,增益有115db

vCM=VDD时的Floatiing Current source

vCM=VDD时的Floatiing Current source
这个是Vcm=Vdd的时候了,增益已经下降到60+dB了

请问怎么才能使输出增益变得稳定,恒跨导不是意味着在整个共模输入范围内,增益保持基本不变吗?还是我理解的错误,求大神指出问题,谢啦!!

楼主:
不要沉嘛,有没有同学能解释一下, 困扰我好几天了

网友:
跨导是跨导,增益是增益,请不要搞混淆了

网友(2019-07-31):
楼主弄清楚了么 ?最近再弄 RTR 也有不明白的地方

网友(2019-09-15):
线性跨导环

网友A:
看看张强那篇文章,里面有一种方法可以让三倍电流镜PVT稳定工作

网友(2019-10-16):
最近也在学习这个电路,看看有没有大佬

网友(2021-01-21):
请问三倍电流镜里面的开关管的偏置电压怎么给?要让管子在饱和区吗?

网友:
VCM一般不能到电源轨吧,

网友(2022-02-18):
没人啊 楼主做出来了吗

网友(2023-05-10):
引用 网友A:
看看张强那篇文章,里面有一种方法可以让三倍电流镜PVT稳定工作

请问有论文的题目吗,谢谢

网友B(2024-10-24):
同问,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问,解决了吗

是不是开环增益不稳定的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张强那篇文章,里面有一种方法可以让三倍电流镜PVT稳定工作

哪篇啊

网友(2025-06-25):
引用 网友A:
看看张强那篇文章,里面有一种方法可以让三倍电流镜PVT稳定工作

有题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