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TE and DFT相关问题求助

楼主(2018-10-26):
请问图中说的“掩码信息”是ATPG工具自动生成的,还是后期用什么工具加的?该怎么操作?

网友:
应该是ATPG里PO MASK? 屏蔽一部分的输出检测, ATPG自动产生也可以手工加

网友(2018-12-21):
说的就是如果你某一个输出的某一个cycle不需要比较数据的话,pattern设成X就可以,不局限于ATPG。

网友A(2020-12-27):
中文翻译太太太扭曲,其实就是po_mask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文翻译太太太扭曲,其实就是po_mask信息。

是的,后面接触了ATE才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