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PMOS,NMOS的衬底的接法

楼主(2018-10-26):
PMOS衬底是接高电平呢,还是直接和S端相连??我看各种连法都有,有没有一定的方法

网友:
回复 楼主:

   现代工艺,绝大多数逻辑工艺都是基于PSUB的,也就是PMOS一定要做在NWELL里面,所以S/B的连接是可以进行选择的。
而NMOS,除非增加额外的光罩,加入DNW层,SUB只能统一接低电位。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衬底和S端电位不同,不就带来体效应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