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在cts阶段减小clock delay(clock tree)

楼主(2018-10-26):
如图,在cts之后,我用report clock tree(clock delay)和report clock timing(clock latency)报的同一个clock,但是两条路径,请问如何减小这个reportclocktree报出的longestpath?

网友:
没有看太懂。
report_clock_tree报出的最长路径是正确的吗?是什么导致路径长?clock上的逻辑,如分频电路,ICG等,还是CTS插入的buffer tree?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部分图,此clock path 是最长路径,逻辑单元较多,每个逻辑单元之间都有插buf。

网友:
select0_ss_reg CK-Q 被识别为clock tree的一部分,应该是这样吗?如果不是的话,有可能是constraint不完善导致时钟树识别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clock tree中包含这个cell。

网友:
select0_ss_reg CK端 需要设一个 through pin的属性(set_clock_tee_exception) 另外控制下clock transion 看到有400多P

楼主:
回复 网友B:

此reg的CK端工具自动设置的nonstop_pin

网友:
需要在place后, 察看各单元的具体location , 看有没有绕弯。。。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有加derate值吧, report_clock_tree好像是没derate的, report_clock_timing是带derate的。
    你要做短的话还是要看情况的吧,如果不影响setup,长点也没关系。

网友:
试试size up路径中的各个buffer,应该可以降低各个cell的delay。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   但之前有试过,没多大作用

网友:
关于时钟树质量 clock skew clock latency问题,有人在这里解答过了,可以参考下。

http://www.52-ic.com/?p=1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