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so中GDS怎么转到innovus可以读取的数据文件

楼主(2018-10-26):
请教一下各位大牛(在线等),
目前用Calibre做DRC/LVS后直接在Virtuso做版图修改,改好后想把改好后GDS导入到Innovus做timing check之类的,请问有没有这么操作过的,能不能帮忙给一个这个Flow的Guide。

感谢。

网友:
,不是很理解你的意图。

让PR工具吃,你应该从GDS抽取个LEF文件出来。但是你要作timing check,逻辑上你要自己仿真你自己做的IP,然后给一个timing lib出来,然后才能用PT/ETS之类的时序分析工具去做timing check。

我觉得你就把你做的东西当作一个标准提供出来的IP,提供LEF和LIB文件出来给后面的工程师。LEF文件版图工具可以抽取,LIB要你自己仿真然后生成了,一般工具只支持简单的标准单元和IO这种,复杂IP,可以用OCEAN批量仿真,然后自己写个LIB出来。

网友A:
GDS是不包含connection的,个人感觉够呛。
你可以尝试一下从Virtuoso导出DEF文件,再在Innovus中load DEF文件。或者直接用这个DEF文件在QRC中抽取参数,然后跑STA。

网友:
不要这么修PV,可以在calibre中检查,把results导入到PR工具中修,方便一点。

网友(2024-03-29):
引用 网友A:
GDS是不包含connection的,个人感觉够呛。
你可以尝试一下从Virtuoso导出DEF文件,再在Innovus中load DEF文 ...

GDS不含connection?net和pg没有么

网友:
有个晶体管级的时序分析工具,pathmill s家的,GDS做LVS extract出spice,然后就可以放到pathmill里做时序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