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跪求大神搭救啊。。关于starrc的

楼主(2018-10-26):
我在使用starrc 做版图寄生提取时冒出这错误 。。我找不到错误缘由lvs都是过了的 就是starrc过不去 。。。

错误报告:

网友:
run LVS 有没有加CCI,Star_cal_cmd文件的BLOCK和其他的设置有没有弄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lvs 是过了的  我跑别的cell 都能好好的提取,唯独有个模块会报这错误 而且显示的就上图那几句话  。。。我想知道有什么可能性或者最好是有直接的结论,解决方案什么的

网友:
这就不明白了,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同一流程,是不是这个模块有什么不同的,,,,,,
  坐等大神来说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LVS产生的结果是设置成CCI以后跑出的结果吗?pass肯定是要pass的,你设置错了导致产生的格式不对就会跑不下去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具体一点就是你产生SVDB的时候有没有下面这句话:
MASK SVDB DIRECTORY "svdb" CCI QUE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