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类似于Multipart path&&pcell的问题

楼主(2018-10-26):
能否做一个带Via孔的cell,当我从库里调用出来的时候,可以随意拖动它的大小,自动布满Via孔

网友:
O建自动打孔不就行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O键自动打孔不舒服。环境问题,自动打的孔,space不能调整

网友:
Pcell好像都不支持strech,需要paraneter来控制的,和O差不多

网友:
以前做过一个pcell,调宽长的,不是拖动的,后来觉得都不实用,还不如调PDK的,大了就调小,小了就调大,调两三次就合适了

网友:
multipart path好像只能拖动一个方向的

网友:
楼主是想做VIA自动打在一定长度的metal上?还是想做pick up ring?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能Q出来改space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用Q改space  不是还得调space么,没这个方便。这是以前有人这么提过,我所以想问一下有会玩的么,想学习一下

网友(2020-09-16):
类似这个我也想知道,感觉需要写Pcell并添加Stretch Handles,但我不会写这种。。。

网友(2021-08-25):
我也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