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里怎么放iprobe来仿LDO稳定性啊

楼主(2018-10-26):
如题。。。 用stb仿

网友:
仿真相关的去Analog/RF IC设计版块问问看吧

网友:
我也不知道,学习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佬,又是你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可不是大佬,我只是个苦逼画版图的

网友:
在原理图上要断开的地方加上Pin,然后修改下版图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