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ntenna.clf 文件转 antenna.tcl

楼主(2018-10-27):
问题:现有std antenna.clf 文件,但是 icc2 在 route 的时候修 antenna 需要 antenna.tcl,工具不认clf文件。
求助:有什么命令可以转吗?难道对比着手写吗

网友:
但是 icc2 在 route 的时候修 antenna 需要 antenna.tcl??????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以前就是让工具吃改过的tcl,不让插cell,不知道不吃的话工具能不能处理。你们是怎么处理clf的,直接让工具吃吗?

网友:
自己写tcl  proc 转换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贴一个转tcl的范例吗

网友:
自己写一个perl自动转换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有的格式会处理,clf里面写成对应工具的认可的命令,有的不知道怎么对应。
1.下图的红色区域知道怎么对应icc2识别的命名 remove_antenna_rules define_antenna_layer_rule

2.但是其他的部分 defineGateSize    defineDiodeProtection还没有找到icc2中对应的命令,也不能说不要他们呀。

楼主:
我看了一下,我发的图片红框外面的内容在 std lef 里面有定义,我的理解就是,既然有定义就不需要处理下面的内容,转换红框内的即可。对否?

网友:
红框内的rule可以试试借助Milkyway工具,把clf load进去,然后切换到tcl mode,用report_antenna_rules -output antenna.tcl。
其余的部分应该对应到各个library cell吧,Milkyway也可以实现,open library,然后load clf。
ICC2有个命令read_clf_antenna_properties
我没用过,但是你可以试试,看能不能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D:

   LEF有做库的时候自然就有了,不需要你再做什么。不放心的话你可以用Milkyway打开dump出一个clf check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