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荷泵电路

楼主(2018-10-27):
请问这个电荷泵电脑怎么分析VPP3是输入 VPP4是输出,CLKA和CLKB是互补反相时钟 charge

网友:
CLKA和CLKB应该是非交叠时钟,中间的交叉耦合结构是电荷泵的升压模块。VPP4外接一个电容,时钟轮流给两个Cm充电,然后Cm电荷分享给VPP4外接的电容,从而实现升压

网友:
中间的交叉耦合结构是电荷泵的升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完整的电路,我不明白这个电路是如何实现输出负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