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 RC振荡器的波形问题

楼主(2018-10-27):
波形在上升沿有个这个不理想的变化  是为什么

网友:
电路呢?你这个是振起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起振了的   这个就是电路结构

网友:
有沒有參考的文件,謝謝

网友:
关注一下
方便把这个对应论文分享一下呗,谢谢

回复 网友B:

楼主:
RC失调消除.pdf (1.93 MB , 下载次数: 27 ) 回复 5# jangtoy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果各位有思路  请不吝指教  感谢

网友:
謝謝分享  先來看一下

网友(2021-04-01):
这个不行,都不对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