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 RC输出波形在上升或下降沿有问题

楼主(2018-10-28):
1

1

2

2

波形就是上面的两个图  放大之后发现在上升沿或者下降沿会提前有个尖峰,是因为什么  怎么消除(求各位大佬不吝指教)

网友:
毛刺,必须消除

楼主:
这是电路结构    输出后面接了一个施密特触发器来消除毛刺的   为什么还存在这个问题    请问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
增加施密特触发死区。 祝好运!

网友:
施密特触发器不能保证消除毛刺,与输入幅度有关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嗯  好像是这个道理  感谢但是怎么增加这个死区   不同的schmitt应该不一样吧   能告诉我几种Schmitt的结构吗

网友:
好像是比较器输出就有了,检查一下

网友:
不用触发器,后面加个二分频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