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怎样用skill脚本批量修改MOS的GATE Connect,Bodytie Type这些参数?

楼主(2018-10-28):
在layout时,XL调出来的MOS管,自带了gate的cont,Bodytie(ring),手动去一个个改太麻烦,有批量设置或skill处理的办法吗?

网友:
自己写个脚本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不知道怎么获取Gate connect和Bodytie这个参数

网友:
期待mao大大回答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期待

网友(2019-05-16):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MOS db)~>prop里边,所有property相关的参数都在这里!

网友:
也可能在mos管的cdf parameter里面。
下面是从我一个脚本中截取的部分代码,里面有怎么获取cdf parameter的方法。自己修改下吧。
cv=geGetEditCellView()
foreach( inst cv~>instances
   cdf=cdfGetInstCDF(inst)
   param1 = car(setof(x cdf~>parameters x~>prompt == <GUI Param Name>))   ;fetch the cdf parameter by its prompt shown in GUI
   when( param1
       param1~>value = <target value>  ; assign the target value
   );when
) ;foreach cv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2019-10-25):
实测,T22工艺库,其中的<>不能识别,我改成了“”就可以了
cv=geGetEditCellView()
foreach( inst cv~>instances
    cdf=cdfGetInstCDF(inst)
    param1 = car(setof(x cdf~>parameters x~>prompt == "Finger_width(M)"))   ;fetch the cdf parameter by its prompt shown in GUI
    when( param1
        param1~>value =“1u”  ; assign the target value
    );when
) ;foreach cv

网友C:
这种方式只适用于改width length这种可以输入值得参数。
如果想通过这种方式修改DFM选项就不行了。怎么试都不行。
另外我很奇怪的是,
用prompt的那句提取的应该是mos的width参数,
下面的param1~>value也可以看出这时的param1中是width的参数,
切这个参数有value这个属性,所以才可以通过对value赋值来改变mos的width。
但是我在);when后面加了一句param1~>??
我想他应该会返回Width的cdf name,但实际返回的确实7个db:*****
即使要返回id也应该是一个才对呀,为什么会返回7个呢
我又尝试param1~>value~>?
结果返回的还是那7个db:***

我想知道通过GUI中的prompt提取的param1究竟有什么prop,这样对那种DFM 的option或许也可以进行批量修改

网友(2020-06-17):
引用 网友C:
这种方式只适用于改width length这种可以输入值得参数。
如果想通过这种方式修改DFM选项就不行了。怎么试都 ...

CDF选项的时候可能是symbol值,赋值的时候不用加" ",width和length这种在CDF里是string值,才加" "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方式只适用于改width length这种可以输入值得参数。
如果想通过这种方式修改DFM选项就不行了。怎么试都 ...

你好,请问cdf parameter是在执行cdfGetInstCDF函数后出现的吗?

网友D(2020-07-17):
procedure(hwfNewPcellStyle()
         prog((sellist inst)
         sellist=geGetSelSet()
foreach(inst sellist
     if(inst~>newPcellStyle == "No" then
          dbReplaceProp(inst "newPcellStyle" "string" "Yes")
        else if(inst~>newPcellStyle == "Yes" then
          dbReplaceProp(inst "newPcellStyle" "string" "No") ))
        print(inst)
);
);prog
);proc
这是DK里一个newPcellStyle的参数修改。

dbReplaceProp(inst "newPcellStyle" "string" "No") )) 里
newPcellStyle  在版图的参数里勾选 "Display CDF Parameter Name"能看到对应参数的cdfname
string           在virtuoso->tools->cdf->edit里能看到对应参数的类型
No               就是要改成的值

网友E(2020-10-27):
引用 网友D:
procedure(hwfNewPcellStyle()
         prog((sellist inst)
         sellist=geGetSelSet()

谢谢,好用

网友(2021-03-11):
引用 网友E:
谢谢,好用

怎么用啊,小白不会改,能说一下么

网友(2023-05-12):
引用 网友D:
procedure(hwfNewPcellStyle()
         prog((sellist inst)
         sellist=geGetSelSet()

非常感谢

网友(2023-06-28):
这个也改不了DFM op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