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样用skill脚本批量修改MOS的GATE Connect,Bodytie Type这些参数?

楼主(2018-10-28):
在layout时,XL调出来的MOS管,自带了gate的cont,Bodytie(ring),手动去一个个改太麻烦,有批量设置或skill处理的办法吗?

网友:
把电路参数改一下

网友:
改电路参数

网友:
从40工艺开始,,很多工艺的PDK赋值后虽然属性会发生变化,但是版图没有任何变化,就是说版图形状和属性对应不上,不清楚需要怎么处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目前情况就是电路那边没改,修改的话也需要批量处理。

网友:
以前做的,楼主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我这看不到你的,可以重新发一个吗,谢谢!

网友(2019-01-15):
use "~>" to convert the parameters

网友C:
回复 楼主:

   首先去看cdf对应的参数名字,然后赋相应的值。eg:foreach(inst geGetEditCellView()~>instances inst~>Ring="false")

楼主:
回复 网友D:

    好的,谢谢!

网友(2019-10-25):
引用 网友C:
回复 楼主:

关键有些工艺看不到cdf name,就不知道怎么提取想用的参数。楼主截图的这个就是看不到cdf name的例子。

网友(2023-11-15):
老哥,请问你有这个脚本的范例嘛,我也遇到类似的情况,想搞个脚本批量做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