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CAD LAYER

楼主(2018-10-30):
哪位大佬能解释一下,tsmc工艺中CAD LAYER的作用啊

网友:
能不能具体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layout information 里有说到CAD LAYERS,这些层是不是只起到指示作用,画版图的时候不用管,,,我的理解对不对?

网友:
CAD layer多是一些识别层,如LVS时RPO+POLY=POLY res,RPO是CAD layer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我刚才翻阅了台积的文档确认了一下,CAD layer不仅仅是标识作用,layout里面使用到的所有层都叫CAD layer

mask layer(光罩层),mark layer(标识层),deriver layer(通过逻辑运算产生,可能为mask也可能是mark)这些有定义的都叫CAD layer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吧,大概知道了,TSMC给LAYER又起了个名字叫CAD LAYER,没什么具体的含义是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明白了,,,thank you!

网友:
CAD layer 是整个工艺里面所有的 layer统称

网友(2021-02-18):
CAD layer 是 calibre 工具 GUI 里看到的 layer 吧?

网友:
CAD Layer就是在版图设计软件中定义的层次,简单的说就是tech file里面定义的层次的统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我刚才翻阅了台积的文档确认了一下,CAD layer不仅仅是标识作用,layout里面使用到的所有 ...

了解

网友(2024-06-06):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我刚才翻阅了台积的文档确认了一下,CAD layer不仅仅是标识作用,layout里面使用到的所有 ...

请问是查的什么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