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工艺

楼主(2018-10-30):
如何在版图上看出芯片的工艺,是铝线还是铜线?

网友:
版图上哪能看得出来啊,肉眼是看不出来的,不过有种办法可以大概分辨下,如果你顶层金属之上有用到RDL,那么你应该用的就是铜工艺,不过不用AL_RDL也不代表不是铜工艺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