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图形输入界面

楼主(2018-10-30):
请问,现在skill脚本已经写好,可以在CIW中调用相应函数并输入参数。有什么函数能弹出一个对话框,然后在相应位置输入参数,最后点确定键完成函数调用呢?
这样比较用户友好,先谢谢各位大佬

网友(2019-01-03):
用各种UI函数啊,都可以生成,搜索类似的hiCreate****,这类的UI函数只要你在virtuoso中见过的图形界面,这写函数都能给你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