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在我这个R2R型DAC里,虚短概念没用了

楼主(2018-10-30):
电路图就是这样的,很简单的额DAC,问题就出在运放这个位置,根据运放的虚短原理,不是应该反向输入端应该“虚地”吗?也就是电压在0V左右,可是为什么这里会有这样的电压1.446V左右??

我电源电压是2.5V,运放的增益是84dB,相位裕度是51°,这个是pMOS输入对的折叠共源共栅运放,用轨到轨运放我也试了,也是在反相输入端有个电压,用stb看了一下环路增益,环路增益为负的,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有没有大神遇到过这种问题可以解答一下

网友:
电路不是双电源的,明显没法工作啊。
你看一下运放上电阻电流方向:从Vin- 流向输出要是是虚短、你输出电平得为负的……。

网友(2019-03-22):
让运放在共模0工作,OPA的电源起码是正负电源,留够headroom

网友(2021-03-26):
请问一下大哥,这个问题你解决了吗,是一定要双电源才能做吗

网友(2022-04-28):
你好,请问你的开关是怎么设计的?控制信号是二进制编码还是有用到温度计译码呢?

网友(2022-08-19):
你的放大器不是轨对轨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