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 了解一下RFID芯片工艺节点

楼主(2018-10-30):
不知道目前市面上常见的RFID芯片都是用什么工艺节点呢?比如Impinj的R6,意联H4,坤锐的Q5。

网友A:
Impinj的超高频芯片,我觉得是定制的工艺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讲?

网友B(2019-03-09):
R6是TSMC的0.153工艺,Q6是SMIC的0.18工艺

网友(2019-04-09):
引用 网友B:
R6是TSMC的0.153工艺,Q6是SMIC的0.18工艺

补充,H4 是Tower 0.18工艺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讲?

里面有些器件是普通工艺没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Impinj的超高频芯片,我觉得是定制的工艺

同感,普通工艺做出来的面积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