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小白求助各位大侠

楼主(2018-10-30):
本人小白一个,刚学IC设计,仿真遇到问题。好像是有2个文件找不到,我查了实际上这2个文件就在那个路径下面的。已经卡了3天了,进行不下去。谢谢各位!本人不胜感激!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看下ADE中调用的模型路径是否正确?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的路径仿真器不识别。把“-” 改为下划线“_”应该就好了

楼主:
谢谢楼上二位热心的兄弟!

楼主:
回复 2# shower.1986 路径一致的。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果不出您所言,路径名改了就能找到文件了。还有个问题,这个文件是用于仿真的吗?是不是schematic中的所有MOS管的spectre模型都由这2个文件定义。这2个文件名需要分别改成PMOS.m和NMOS.m吗?非常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有问题向您请教,改了后启动仿真,还有2个错误。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个错误好像是你的仿真用的mos的库没有添加导致的,这个你问问你身边的同学或者同事吧我这边也没办法详细的帮你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就是库没加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