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skill对PDK赋值后扔显示默认值怎么解决

楼主(2018-10-31):
请教各位!      在处理TSMC28的schematic时,用skill对PDK中管子进行赋值后,参看每个管子的属性都和skill的赋值一致,但schematic界面显示的值却是cdf里面的默认值,请问处理。
      在SMIC40工艺的时候,schematic用skill赋值后能直接显示赋值后的值,但是layout调用pdk时,也全变成了默认值。

网友(2019-01-03):
可能是这两方面原因,第一是smic家pcell做的不是很好属性的约束很有问题(这是我前段时间写一个将导入库里GDS重新关联PDK的脚本时的亲身感受)。第二就是你用脚本修改cell参数时没有对其进行保存。其他方面的原因得看你的code或许能找到

网友A:
赋值完了后,需要callback一下

楼主(2019-02-13):
回复 网友A:

  谢谢!
     按照你的方法已解决问题

网友(2019-03-16):
mapcar( lambda( (xx) (if (and xx->callback xx->name==cdfParameter) then (evalstring xx->callback))) cdfgData->parameters)

网友:
回复 网友B:

    mapcar( lambda( (xx) (if (and xx->callback xx->name==cdfParameter) then (evalstring xx->callback))) cdfgData->parameters)

网友C(2021-05-31):
引用 网友A:
赋值完了后,需要callback一下

;您好,请教一下怎么用skill对cdf进行赋值呢?我想让管子显示工作状态的时候多显示一些例如gm,ft之类的参数,但是这个好像是pdk的cdf固化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好,请教一下怎么用skill对cdf进行赋值呢?我想让管子显示工作状态的时候多显示一些例如gm,ft之类的 ...

同问这个问题,不知道怎么改CDF的默认值。不知大佬解决了吗?

网友(2023-11-03):
I have the same question, but I don’t know how to change the default value of CDF. I wonder if the boss has solved it?

网友(2024-04-23):
如果你是在没有任何修改的情况下引用PDK,出现了这个问题,那么这个一般是PDK本身就有问题,正常情况下,应该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你可以直接联系原厂PDK开发工程师或AE询问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在客户端出现这种情况是不可接受的。
如果你急着用,可以从CIW中打开cdf设置面板,将你需要修改的参数变成可编辑的,然后就可以从底层修改参数值了。
当然,如果你底层修改进去还是没有反应,那可能需要把callback函数反编译出来解决,它这个是callback出现问题了,回调函数没有执行。
最后,如果还没有在layout执行界面给你对应的反馈,可能在PCell里面就没有把可变参数写进去,或者就算写进去了,实际上也是用函数封住了,比如我有的时候对于一些fixed的layout,明明写了可缩放的结构,但是就会直接强行复制到某些值,用来做固定的cell,防止用户乱用,导致工艺不兼容。
最保险的情况,还是联系PDK的厂家AE来解决这个问题,不要自己弄,因为可能有工艺不支持的问题存在,比如小于某些值的时候,netlist不准,或者工艺稳定性差器件出现可靠性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好,请教一下怎么用skill对cdf进行赋值呢?我想让管子显示工作状态的时候多显示一些例如gm,ft之类的 ...

你这个需要修改到callback了,如果你能dump出来,是可以改进去计算的公式的。

如果callback没办法dump出来,那cdf参数是肯定能dump出来的,你把cdf的函数dump出来后,直接在后面用createcdfparm添加你需要进行计算的公式和显示的值即可,如果还不显示,看一下symbol界面显示参数的个数是否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