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OTA的测试问题

楼主(2018-10-31):
各位大佬知不知道怎么测试流片回来的芯片的共源共栅OTA的各种参数,引脚已外接。把它当成电压-电压放大器一样测可以吗?

网友:
那要看你设计时计入了绑定和测试的寄生参数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示波器等仪器测量OTA的一些性能参数,大佬有没有具体的方法?先不考虑寄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