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怎么做svs

楼主(2018-10-31):
有啥脚本可以对电路做svs,

网友:
拿LVS的commandfile,将输入数据类型中的layout改成spice即可,例如:
LAYOUT SYSTEM SPICE (原始是GDSII)
LAYOUT PRIMARY "cellname"
LAYOUT PATH "./source1.cdl"
SOURCE SYSTEM SPICE
SOURCE PRIMARY "cellname"
SOURCE PATH "./source2.cdl"

网友:
直接用Linux的diff 比较指令,直接比较两个CDL的不同,不行么。或者用comm命令。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调用顺序不一样,那比出来不同的地方很多,靠肉眼很难判断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OK ,学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的意思是管子的调用次序不一样,svs跑出来的结果两者也是不一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会啊,我是给三楼解释他的方法不可行而已啊,二楼我写的方法不用管顺序,都能比,出来的结果和lvs结果一样,完全一样就是笑脸

网友:
perl 开源的网站上有个perl scrip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