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etplan genPlan错误

楼主(2018-10-31):
smic 40nm工艺, arm memory compiler,在genPlan的时候报错Error [GMNR00]: pg4_regf2_128x40.memelib(line 65): In MemoryTemplate(pg4_regf2_128x40):hysicalAddressMap equation 'ColumnAddress[0]' cannot be specified as there is no ColumAddress in the memory.

感觉是.memelib文件出错,求助如何解决,ETChecker阶段并没有报错

网友:
mem model的lvlib有问题吧

网友:
lvlib写错了吧  可能是这个memory没有colume addres而你在lvlib中设置了colume addres为一位的

楼主:
memlib是用ARM Memory compiler生成的,不是自己写的,工具里面并没有地址相关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