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 RC振荡器输出频率稳定的问题

楼主(2018-10-31):
RC振荡器的输出频率在特定温度下仿真  也会出现很大的漂移  为什么会这样  怎样消除。

网友:
有加 power noise?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加     而且我这个仿真只是在特定的温度点  如果是仿真一个温度范围内的漂移达到±6~7%左右  请问是哪的问题    这是我的电路结构图

网友:
仿真精度设高一点试试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像有看过这个paper,貌似是一个超低功耗的OSC,具体没有调试过,切换 switch的phase 是否关键?

网友:
仿真一个温度范围内的漂移达到±6~7%左右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具体怎么做  怎么提高仿真精度啊  是不是电路参数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的意思是   在温度从-40到90温度范围内    频率漂移达到了±6%~7%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该不是因为这个吧 能给我讲讲原因吗

网友:
请教一下,你是怎么设置来求得产生的时钟的频率,就是你的图中第二条频率变化曲线时用哪个函数计算得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计算器里面   freq函数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哦哦,找了半天,原来是这个

网友(2019-01-26):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结构?上面这个结构只是通过chopping干掉了dc offset,其他的比较器delay或者corner变化都是无能为力的啊···

网友(2021-06-17):
我最近也在研究这个结构,还没入手实验,先Mark一下

网友(2024-07-18):
你好,请问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是由什么原因引起的呢?我也碰到这个问题,前仿都没有,后仿出现这种不稳定了

网友(2025-07-08):
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请问楼主解决了吗,我调运放,调电流这些都稳定不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