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提取的寄生电路有些MOS管的source和drain的连接关系与电路相反

楼主(2018-11-01):
提取的寄生电路有些MOS管的source和drain的连接关系与电路相反,高压器件都是正确的,低压器件的drain端和source端连接相反,比如:电路上一个PMOS管的source接VDD,drain接Vss,而提取出来的寄生电路的这个PMOS管的source接VSS,drain接VDD。
版图DRC和lvs都是通过的,提取参数的netlist也是PDK中最新没有修改过。对此很困惑,哪位大神能够解惑一下。

网友:
除了高压器件,和那些特殊标记的MOS管区分S/D。一个PMOS还会区分S/D,没见过,等大佬答案,学习一下

网友:
不影响仿真就行呗,普通器件source和drain其实在layout上不都是一样的么
看你这个PMOS的接法,drain端是不是要撑ESD啊,如果撑开了ESD rule提出的寄生还是source,drain反的那就有问题了,没撑的话source和drain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