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UVM factory机制,使用字符创建实例,有什么好处?

楼主(2018-11-01):
关于UVM factory机制,使用字符创建实例,有什么好处?一般的创建实例的方式:
class B;
    A inst_a;

    virtual function build_phase(uvm_phase phase)
         super.build_phase(phase);
          inst_a = A::type_id::create("inst_a");
    endfunction
endclass

网友:
方便重载,用字符串创建对象意味着当你想重载的时候只需要替换掉原来的字符串,这是很容易做的。如果不是用字符串创建,像原来用指针创建的话,那么你想重载,需要把整个项目中相关代码全部改一遍。现在,你只需要加上一句set_type_override_by_type就是可以实现重载,这就是用字符串创建带来的便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