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ower gating cell数量

楼主(2018-11-01):
已知:
1.模块的供电电压和功耗,前端会提供,可以算出这个模块的总电流。
2.然后算一个power gating cell 的电阻与对应输入输出电压的电流值,算出每个power gating cell 的电压降值
3.然后根据这个模块本身的电压降允许的最大电压降,相除,就是理论上的数量
4.然后乘以1.3 margin 就可以了。

问题:
1.模块的最大电压降值怎么确定? 如工作电压与core相同为 1.5 v,最大压降的意思为模块低于某个电压值即不能工作。
2.power gating cell 的最大电压降值怎么计算?如power gating cell 理论input voltage 1.5v、output voltage 1.5v。
3.power gating cell 的电阻怎么计算?在library中没有找到电阻的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