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教大家一个VCO的问题

楼主(2018-11-01):
这个VCO中开关电容阵列中的MOS管的尺寸,电阻的大小,电容的大小怎么确定,、

网友A:
MOS尺寸原则是导通电阻小且寄生电容小,需要折中;电阻尺寸原则是一般在5k上下,太大会有噪声贡献,需要折中;电容尺寸原则是根据自己的频率覆盖范围来取

网友:
这个开关的ron 是 电容的 ESR ,是电容Q值的一部分。电容Q值不能低,起码要高过L的Q值不少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的意思是说mos管的ron要等于ESR?

网友:
开关电容阵列建模,分析Q值,根据Q之确定

网友(2021-12-16):
根据开关电容的等效Q值进行调整。起码不能比电感的Q值低。需要注意的是,ON和OFF的Q值是不同的。

网友(2023-12-09):
引用 网友A:
MOS尺寸原则是导通电阻小且寄生电容小,需要折中;电阻尺寸原则是一般在5k上下,太大会有噪声贡献,需要折 ...

请问为什么电阻越大,在输出的噪声贡献越大啊?是开关管关断的状态下贡献的噪声吗?谢谢。是把VCO tank的阻抗看成无穷大了吗?这样子电阻的噪声电压全部加到VCO的输出上,电阻越大,4kTR就越大?但是LC tank的阻抗只有1k左右吧,这样子电阻越大,噪声电流越小,输出的噪声电压越小吧?

网友C(2024-01-20):
小白一个,请教一下应该如何仿真开关电容的等效Q值,是像仿电感一样用sp嘛

网友(2024-09-04):
引用 网友C:
小白一个,请教一下应该如何仿真开关电容的等效Q值,是像仿电感一样用sp嘛 ...

您好,请问您会仿真了吗

网友(2025-02-12):
引用 网友C:
小白一个,请教一下应该如何仿真开关电容的等效Q值,是像仿电感一样用sp嘛 ...

请问您会仿真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