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ystemVeriilog 如何调用 vcs的ucli里边的命令?

楼主(2018-11-01):
求助,          在systemVeriilog 如何调用 vcs的ucli里边的命令?

网友:
简单的,在tb里定义 logic [1023:0] cmd; event exec_cmd; 然后在需要调用UCLI命令时, 将命令字符串赋给cmd( cmd = “force tb.rst 1"),然后触发envet ( -> exec_cmd). 在UCLI端,定义一个bp,当exec_cmd被触发后,eval [get cmd]即可

复杂的,UCLI端开个socket,SV端写DPI-C 函数通过socket和UCLI通信

网友:
问题是什么场景需要在SV里调用UCLI?直接在UCLI端监测SV的行为然后执行命令不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教一下,ucli如何检测sv里边定义的某个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