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做dc时如何生成不能corner的SDC文件?

楼主(2018-11-01):
如题,请问做dc时如何生成不同corner的SDC文件?65nm需要做不能Corner的STA检查吗?

楼主:
自己顶个继续等

楼主:
有人能解答一下吗?

网友(2024-02-27):
我也是在找答案,没有看到。不同CORNER 是不是设置不同的 operating_condition lib,具体怎么设呢?是否本质上就是对应不同寄生RC 查找表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