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跑DRC的问题

楼主(2018-11-01):
我在用14版的calibre代替12版本,然后跑DRC的时候,出现一下两个问题:(1)、比如底层有错误的时候,点击那个错误,会重新打开一个窗口
(2)、有时候会出现Specify symbolic cell这个错误
请问大家有其他人遇到这个问题吗?咋解决的呢?

网友:
我之前遇到过,我的是底层cell里面有自己手工画的器件,点击错误之后会弹出另一个窗口不能执行也不能详细的看到错误在哪,如果你的也是这样的话,就去自己画的器件看看有没有错误

网友A:
关于第一个问题,你可以试着点一下界面上的那个白框加小太阳的按钮(highlight in cell context)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果是底层cell问题的话,应该也可以在顶层报出来的,用12版本的calibre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好奇怪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和你说的一样,解决了,非常感谢

网友:
1,highlight设置里面可以设置为highlight到top cell
2,第二个问题我也遇到过,但一般就是要highlight到底层cell时导致的,Pcell在stream out以后名字会变掉,导致反标无法标记回layout

网友(2021-04-15):
引用 网友A:
关于第一个问题,你可以试着点一下界面上的那个白框加小太阳的按钮(highlight in cell context) ...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刚入门的小白纠结了好久,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2022-03-17):
引用 网友A:
关于第一个问题,你可以试着点一下界面上的那个白框加小太阳的按钮(highlight in cell context) ...

感谢,解决了我的问题

网友:
看到这个小太阳没,取消他

网友(2023-10-30):
引用 网友A:
关于第一个问题,你可以试着点一下界面上的那个白框加小太阳的按钮(highlight in cell context) ...

你好我想请问一下,这个属于版图设计规则出错了吗,如果是的话,点击highlight  in cell context他消失了,那是否会引起其他问题,谢谢。